d620加电不走码求教

楼主(2010-03-29):
DELL D620集显机器一台,客户说机器摔过,接机,按开关后,三个灯全亮,然后掉电,加焊CPU供电后,不再掉电,但加电后三信灯依然全亮,实测电压有:3.3V 5V 1.5V 1.8V 1.04V CPU供电为:0.96V,看电流达到0.6A左右。插不插内存电流都一样,应是不到内存这一步,有没有老师们能指导下如何再查呀

网友:
加焊显卡吧,这机器显卡爱坏

网友:
有么有掉零件啊    看板子有没有鼓包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没读到内存吧,加焊北桥 。

网友:
加焊北桥,北桥有可能虚焊

网友:
北桥 显卡都有可能········

网友:
有没有复位信号?如果有则有可能是北桥,最好就测量一下总线

网友:
看看内存旁边是不是掉件了,如果没有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维修经验里有个不走码的例子,楼主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有么有掉零件啊    看板子有没有鼓包的地方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1723-1-1.html

网友:
谢谢大家,机器是集显的,内存槽子我加焊过了,CPU座也焊过了,仔细看过没有掉件,因为是摔的,用力挤压南北桥故障一样.因为不想乱修,所以来请教一下

网友:
是北桥还是CPU座虚焊吧

网友:
感觉是  北桥的可能性最大!你测测内存阻止啊 !!查查信号!

网友:
看电流达到0.6A左右  说明主板刚到内存就下去了。你做下北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