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m100 进水,不开机!(已修好,键盘故障求助!)

楼主(2010-03-29):
东芝 m100 进水 不加电,修好后可以正常开机,
键盘的“ESC”键,自动重复按键
拆掉键盘,拆掉排容,外接usb键盘,还是自动重复按键。
准备换EC kb910qf c1,请高手给分析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故障!!!
在此谢过!

网友:
有换接口吗?

网友:
应该就是键盘芯片的问题

网友:
查查键盘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