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GT 反复 C1 C3 自动重启

楼主(2010-03-29):
板子 以前不起动 北桥电压 0.9 换过RT9202 现电压 1.2 有时可以开机 有时不能开机 不能开机代码 08 换了晶振 和IO 现在能每次开机了 但反复 C1 C3 自动重启 内存电压也正常 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是业余的 自己的板子搞着玩
自动重启

网友:
加焊一桥试试...

网友:
桥也加焊过了 我把 网卡也拆了 用的都是 在论坛上方法 还是不行 我感觉 是不是哪个原件 坏了

网友:
将32.768khz换了试试。。。。。

网友:
将32.768khz换过了 以前是不开机 现在 开机修 好了 又C1C3了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你再换个IO吧

网友:
先换内存看下不行的话 你查下内存供电正常不·查下·内存供电和变上的排阻打下值· 要是都没问题的话·你可换个IO式下·还有刷个BIOS

网友:
再换个IO吧 换了基本上就好了! 另外注意键盘鼠标口旁边的跳线! 有跳线的话跳反过来试试! 基本上确定是IO坏了!

网友:
是C1,C2,C3,然后关机下,再重新启动呢循环,还是C1,C2,C3,一直循环不间断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主板了,可是没修好 呵呵
可能是我学艺不金吧 呵呵~~~~~~~~~~~·

网友:
不过内存为什么关IO事。是内存总线连IO吗

网友:
是C1,C3,一直循环不间断 第一次发问题 太热情了 感谢

网友:
IO和内存有关系 换了IO基本上就好了吧!· 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故障了!

网友:
内存排阻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了 不用再 回了 板子 已经修 报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