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BIOS问题

楼主(2010-03-29):
学维修这么长时间了 或许有一些人对什么时候刷BIOS还迷茫  我就自己的一些经验 总结了一下 发出来  或许对你们有用
1     诊断卡跑41 EC ED 21 22
2     诊断卡能跑  但是显示器不亮  这是可以考虑刷BIOS
3     还有就是技嘉主板 跑C1不过内存 当你排除了供电  还有排阻  还不行  那就刷BIOS
4     还有的主板弄复位但是不跑马  你也可以刷BIOS
以上为自己总结 难免会有错误 见谅 还有就是这些都是原创 请版主不要  再把我的帖子 删了 谢谢

网友:
很好的总结,可以让大家维修的时候少走点弯路

网友:
前二天一片845GV的精英主板,集成显卡不过,查主供电工作条件都正常,后来刷了BIOS正常了。

网友:
查BIOS片选信号也是一个方法!

网友:
请问一下  集显不亮   排除线路问题  技嘉的板子   可能是北桥问题   是不是先刷BIOS试一下呢

网友:
反正查工作条件都正常我都会刷下BIOS在说了。没有什么先进仪器就这样干了

网友:
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技嘉的板子 BIOS好坏 特别是跑内存不过

网友:
常见问题 不过对初学者挺好的

网友:
请教一下:BIOS芯片是STC39VF040,开机前CE脚和OE脚的电压是2.46和2.6,开机时电压是1.96和2.2左右,算不算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不是吧  低电平好像是低于1.8V的电压才叫低电平

网友:
大家都能分享经验就好了  不过维修利润越来越低了 哎 我买了返修台 编程器  投资大了  一天也就一二百的收入

网友:
高于2。5伏的电压为高电平,低电平为0。7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