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怪故障

楼主(2010-03-29):
我有太DV 2000主板 是965PM 北桥 用外置电源能开机显示正常 本机电池能开机 但没有显示 电池换了还是一样的 求大家给个意见
主板

网友:
我昨晚把单片机都换了还是不行 希望楼主能给我一个思路

网友:
接外接显示器能显示器能显示不??

网友:
看下外接显示器能显不? 在就是用手电筒照屏幕 看有图像不? 确定是高压没工作还是显卡的故障 在你确定是开机启动了的情况下 最好用测试卡测下跑到什么码了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开机电流跑到哪里了

网友:
不会是显卡的问题吧,,,,质疑 显卡... DV2 xxx 3 xxx 9xxx 惯性思维

网友:
显卡试过了 关键是用电池开机不跑号 还有这种情况 用电池开机 不亮 这时不要关机 把外置电源接上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
电池估计坏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

网友:
百分之九十是显卡挂了,这机的老毛病

网友:
显卡问题 ,把显卡换掉

网友:
没遇到过,如果是显卡问题的话那为什么用电源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