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000的本本

楼主(2010-03-29):
我今天接了一台东芝M2000的本本没有光驱不知道怎么才能安到系统呀/

网友:
通过网克亚

网友:
把硬盘摘下来 用台式机 克隆好了 然后装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有那种 转接口建议取下硬盘装,没有的那就用网刻了

网友:
硬盘拆了 到其他电脑上做个GHO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