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不触发维修!(原创)

楼主(2010-03-29):
先测主供电 各支路电压,发现没有短路,就通电,有待机!EC是PC87541
南桥是82801GBM

跑开关到EC没有断线,并且开关电压正常3.3V
触发一下,没有反应!找图纸,查EC工作条件:VDD ,AVCC, VCC1-6,
VBAT 都有了
19脚LREST 这个应该是复位 有3.3高电平 158 160两脚有电压产生 ,并且两脚有一定电压差,没有示波器,没那么直观,只能凭感觉了!但28脚没有发出告诉南桥待机正常的信号RSMRST#
且按下开关2脚有H-L-H的跳变 4脚没有!直接换了个新的EC !RSMRST#有3.3的高电平了!按下开关,EC第4脚有H-L-H的跳变信号发给南桥!但电流没有任何变化!看来南桥也出问题了!查南桥工作条件:供电有了,32.768KHZ的晶振两脚电压时0.33 和0.21
D14有RTCRST发到南桥!看来问题出在SB上了,先加焊一下,未果!换了新的GBM
通电电流起来了!此板修复,呵呵!

                                                               筑友维修 2010.03.29

网友:
会分析电路,修板就快了。

网友:
焊功好,理论好,运气也好,不想发财都不行了。

网友:
410的图纸能不能传上来大家看看啊。。。图文并茂会更好

网友:
维修思路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够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网友:
搞EC不行,直觉性都会换个SB的
LZ的基础功扎实

网友:
拜个师傅行吗 ,小弟也跟着发发才

网友:
按开机键 的时候 是不是主板上有灯亮  电流升不起来啊

网友:
服气的说,楼主思路真的很清晰,简洁明快,让人一眼就看明白如何维修。遇到故障怎么找测试点。再分析原因。

网友:
思路清楚了 不NB不行啊
顶一下

网友:
LZ能把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那么好   真是见识了
得好好学习了哈·····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望有更多的交流

网友:
我是新手,我现在感觉修起板来很迷茫,没有思路。晕

网友:
厉害如果换南桥没好你就没思路了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都让人明白

网友(2010-05-15):
回复 网友A:
这个EC的VDD是开机以后才有的吧!!

网友:
VDD +3VRUN是触发加电后产生的

网友:
嗯,分析的不错,思路清晰,一看就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