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用西尔特280U刷 bios芯片遇到难题

楼主(2010-03-29):
T40用西尔特280U刷 bios芯片SST49LF008A 刷完后总是提示校验错误。
更换新BIOS芯片也无效,BIOS文件是好的。
难道280U 不支持SST49LF008A?

网友:
先清空再刷看看,有的 芯片需要手动清空,很奇怪,我遇到过几次,先手动清空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用U280但没有刷过T40的BIOS。个人认为应该在列表里找到的器械应该就是支持的

网友:
楼主放心,肯定支持,这些都是普通的BIOS芯片。你还是好好清洁一下BIOS的管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