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462接口的cpu 诊断卡不跑码?

楼主(2010-03-29):
amd462接口的cup   不跑马
上假负载后  电源   pg  频率 复位均正常
刷过bios也不行
我有两个问题搞不动1  32根地址线打阻值有一根是短路的  正常码?
2    amd462接口的cup   怎么判断  总线忙不     我看有的主板维修书上说    ads 针脚或者dbsy针脚低电压就是 cup没问题
    amd462 我找不到这两个针脚啊  判断那个

另外就是判断不跑马的主板   维修思路是什么

网友:
全板的供电 时钟 复位 打总线的值

网友:
LZ说的简单了,不跑码范围很大的,你说的复位正常如果是靠侦测卡上的灯判断的话,只能说明PCI已复位,并不能说明全板已复位,下象楼上说的全板的供电、时钟、复位等都要查。

网友:
先供电,再时钟,复位,PG。再BIOS。过不去时,刷BIOS。再不过,测桥。

网友:
amd462接口的cup   不跑马
上假负载后  电源   pg  频率 复位均正常
刷过bios也不行
我有两个问题搞不动1  32根地址线打阻值有一根是短路的  正常码?
2    amd462接口的cup   怎么判断  总线忙不     我 ...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你的U已经烧了

网友:
线址线有一根短路 当然是不正常的

网友:
我们这边462的板子+CPU才卖60元左右  ╮(╯▽╰)╭

网友:
462的U坏的几率是很大的 。每块462板我第一个测U。昨天都有两个是U坏的

网友:
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