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510N修复4例

楼主(2010-03-29):
我这有几台三星510N液晶显示器拿来故障为不接主板信号一切正常,接上主板信号黑屏过会电源指示灯也灭了,拆下驱动板BIOS买了个44脚转接座找了台好的510N显示器把BIOS读出来,在用坏的刷BIOS,第一台好了,可接着后面的就没戏了,当时郁闷啊!!!!实在没折就买了个液晶编程的,接着刷,黄天不负有心人!!就这样几台显示器就此修复.....

网友:
说来这也是三星510N的通病吧

网友:
你编程都是拆下来刷的吗?

网友:
3# 绝野虫子 是啊,每个都是拆的

网友:
有在线编的编程器,不需要拆下元件的,LZ的方法同样可行。飞利浦的机器也有同样的通病。。。

网友:
我有台联想的机器,也是这问题,、
不接显示屏排线,一切都正常,灯管亮,指示灯亮 。
、接上显示器排线指示灯什么都不亮
现在还在手里压着呢。
该怎么修啊

网友:
很少修过这个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