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5100 开机不显, 求高手帮忙

楼主(2010-03-29):
明基DH5100 待机0.05 触发电流到0.07 dbm的南桥,855的北桥 , 插电的瞬间有电流声,
i/o又是BGA的, 不知道从何下手了,
准备做南桥看看,
有高手修过此机,或有思路的帮下我,谢谢
我来回答

网友:
哥们你提供的机器型号不对吧 我怎么找不到资料啊

网友:
红尘一笑哈哈
明基 dh5100
PCB-QC9063MB-41A-VER1.0
这是板号。 好像和明基5000是一样的吧

网友:
3v5v 有没有啊

网友:
王必龙
待机电压是正常的, 可以触发,但是电流只到0.07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加焊或更换南桥就可解决。

网友:
佛山书童
s真的吗/? 是的话就太好了

网友:
io换了一个.还是不行,现在在换南桥,cpu供电芯片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那你就试个南桥哦

网友:
这主板很难修的,换板得了

网友:
IO换了 那你看看CPU热不热的话那和 CPU供电没关系 那你只能换个 南桥了

网友:
如果触发到0.07后一会又自己掉回0.05那就换南桥或是重做一下,要是没有变化就查查3.3V和5V的后极开关MOS管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加焊IO一下试试

网友:
无线网卡下面有个IO芯片,弄弄他,再看看其它的电感有没有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