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槽一个OK,一个坏掉。

楼主(2010-03-29):
今天接一杂牌机。 触发电流跑0.70A 不跑了。5秒后掉电。。  板子的正反两面各一个内存插槽。。 我把D面得内存拔了。 保留C面的内存触发0.70A,我把C面的内存拔了,D面内存插上,触发-亮机。 后加焊D面槽子。清洗槽子。用镊子刮槽子。 不管怎么弄,都是不过内存。。兄弟们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 换槽??  北桥???

多谢各位兄弟问题已经解决: 加焊北桥无果,换了一个北桥OK。 槽子的AD不准确。。。。 我打了几片板子都有不通的。。。 也可能是我的阻止卡太垃圾了吧。。 反正不要太坚信阻止卡。。

网友:
实在不行,就只用一条了。

网友:
有可能内存插槽有空焊,加焊内存插槽看看

网友:
加焊三遍了。。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先用内存打阻卡测一下阻值,,看有没有空点的,然后顺着空点查下去看到底是断线还是空焊

网友:
这种情况 你上两个内存看看呢
  现在有的板子 是支持双通道的
只 装一边是不可以的 会报错

网友:
加焊北桥,不行的话更换

网友:
老兄你自己都说是C面得问题啦,你刮D面得干吗呀

槽和桥你就别动了

网友:
北桥空焊了吧  我就修过一个T43的被别人给弄的掉点了 修好后  一个槽管用一个不管用

网友:
打阻值卡,看AD线都通不通。

网友:
如果排除内存槽的问题的话就加焊下北桥就好了

网友:
如果对焊桥没太大把握,也可把2根内存换成一根,有得收益就行。

网友:
要是不行的话   就只用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