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跟AF13842的区别在那?

楼主(2010-03-29):
前两天朋友的一台液晶坏了,是没电源输出他说测到是af13842和开关管坏了,手上有UC3842就查了一下PDF引脚功能一样的就换了上去还是不行,后来找了个AF13842上去不行了,我今天也找 了一个AF13842的PDF来看也是一样的,我有点不明为什么不能代换,有没人跟我说说呀?

网友:
UC3842是电源管理芯片,不是什么开关管。外围电路要查一下了。

网友:
那还要看下外围的电路!没有输出有几个地方要查,一是场管与地中间经常会接一个2.2到2.7欧的大功率电阻,如果炸坏会造成电源无输出;二是3842无电源;三是3842 6脚外围元件出现问题。

网友:
楼上的,场管与地之间接的电阻应该是0。22到0。33欧的。没有那么大。

网友:
KA3842是老产品,UC3842和其他的是派生品,其功能和引脚都是一样的。

网友:
3842和13842可以通用,前面的2个字母代表厂家,不用管它

网友:
启动电压出来了吗我记得KA3842和UC3842就是启动电压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