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刚开机只显示一半

楼主(2010-03-29):
17寸液晶显示器,刚开机只显示半边的窗口,过了10分钟左右才能显示全屏,请教各位师兄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和你屏有关!

网友:
一是屏有问题,二是屏电路供电有问题

网友:
你的屏有问题 最好来张图片

网友:
是一半偏暗 还是一半不显示 一半偏暗是电源板的问题,一半不显示一都都是屏上面接处不良

网友:
怕是屏有问题哦。。

网友:
我修过这种问题,屏坏了。

网友:
屏换了就OK了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关注一下。。。

网友:
刚开机上半有下半没有。但楼主你看有没有图相。应该看看高压板。是不是有虚的或性能不好的件啊要不弄个好的高压板试试。这现象应该是上亮下暗

网友:
过了10分钟左右才能显示全屏应该是是屏的问题了。屏电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