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通用高压板比较好。

楼主(2010-03-29):
平常都是用乐华的通用高压板,但是经常出现个问题就是亮一下就灭,换过几个通用的就好了。现在就是想请教大家下,平时大家都用什么样的高压板???
问题

网友:
高压板,还是驱动板,还有一个牌子,好像也是广州产的,叫鼎科吧~

网友:
灯管应该老化了吧,有的 灯管老化了,原装高压板点不亮,换通用高压板是可以点亮,但是用不长久。

网友:
乐华 顶科的都可以的

网友:
我用乐华的

网友:
乐华高压条可以。就是贵了一点。他改很多品牌子都可以用。有些不出名的那个便宜点的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