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幕划痕的处理

楼主(2010-03-29):
液晶屏幕划痕的处理,
今天收来一二手的美格22寸显示器,不知道怎么搞的,在车上的时候把正好是屏幕中心的地方给划了.长度大约10厘米左右.这可坏了.好好的显示器.如何卖呢?思来想去的.我找来400号砂纸,沾着水.一点点的把划痕给磨掉了.划痕磨掉是磨掉了,可是磨的那地方反而象秃子脑袋一样.非常显眼.没办法.豁出去一张砂纸.沾上水.一点点.把22寸的屏幕给磨完!把那涂料层生生的给磨掉了.目前屏幕看起来还是可以交代过去的了.最后用的是百丽珠喷上,然后抛光.OK.
     不知道大家还有别的好方法不?

网友:
可以换膜的,这个在液晶工厂都知道!

网友:
楼上,怎么换膜呢?液晶的不象陇管显示器的象X光片那样的膜.我看就一涂料层.纯平的时候是用牙膏沾水加清洁球磨.液晶的怕把屏幕给压坏才用的砂纸.你说的是不是再贴上一层膜?那划痕还是在的.

网友:
上面还有一层埂塑料的。当然专业不这么叫,电脑城有专门做这个的。15寸我问了一下10块

网友:
可以换膜啊,不过换起来非常麻烦

网友:
换膜维修店能做吗?

网友:
液晶面板最上面一层叫偏光片,如果损坏会造成图像很暗淡(损坏的地方),或者看起来非常不舒服。解决的办法就是更换。更换这个东西,有材料的话方法很简单。坏了更换一张20块钱

网友:
楼主别高兴,你把偏光膜磨掉了,自己看看显示的效果吧!

网友:
深圳好像更换一块膜5分钟不用哦

网友:
换膜,只能换膜 ,不过很麻烦

网友:
我只听过换膜,没真正看过。

网友:
效果肯定是比不得原来的有偏光的了.不过这是没办法的办法了.液晶的表面不只一层偏光片吧?那层膜分明就是一个涂料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