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过的一个进水的本子 型号是 华硕chinafix 又坏啦 请高手帮帮忙 谢谢啦

楼主(2010-03-29):
不久修过一个华硕chinafix的进水机子  修好   咋又开机屏不亮了   很是郁闷    显示灯是亮的    但是不显示啦  请高手  帮帮忙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感觉啊,先用洗板水擦几遍,在查看供电元件,然后跑跑电流,。。。。。试试看看 2# 270390563

网友:
屏线接口是不是也进水了 好好刷下   有些原件颜色变了就换个

网友:
我都试了  不行

网友:
2# 270390563 跑1A

网友:
是 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