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9):
我一次给一个客户装系统,他的系统就是太慢了,用的是雨林木风9.9 GHOST版的系统,但一进选项的那个页面就是花屏的,我当时换其他的GHOST版的系统碟还是一样的,我还以为是他的显卡花屏,但一进桌面啊这些又是正常的,后来又给遇到一台电脑也是这样的问题。
我想请问一下,进读碟选项的那个界面为什么会花屏?
桌面

网友:
是光盘质量的问题 你换个光盘试下看

网友:
可能是有的主版没装驱动,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可能是主板对光盘的兼容性不太好吧,比如集成显卡的板子

网友:
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你把系统装完后看显示是不是正常?

网友:
不是机子问题 是因为加载光盘引导后要加载光盘默认显卡驱动程序 一般这个时候的花屏是光盘里的默认驱动不兼容 不会影响安装的。

网友:
没有影响,有时候确实在选项的时候会发声花屏现象,甚至更严重,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
linhuancheng
对,我的电脑在光盘引导界面就是色素很低的那种,装上驱动就好了,实属正常

网友:
应该是机器板子的事情吧,好像以前的老机器才这样吧
abc4678
老机子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还不止一会,总结讲有三大要点,,,,,第一显卡问题光盘内的驱动无法驱动主板显卡对于很老的机器,很oem改版的机器多一些,,,第二光盘自身问题,在ios系统刻录时文件有问题,,,最后一种,光驱,,光驱工作不良时候这样子,读盘错误或无法读盘

网友(2010-06-27):
正常使用 是兼容性不好

网友:
哎......这个不是问题,那是装系统的时候没有认出显卡驱动来,装好了照样用,那个没有关系的,这种问题遇见的太多了。

网友:
用光盘装系统不是很多,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之前给人用光盘装不进去,就用光盘里的DOS加U盘给装好了·

网友(2011-07-29):
不兼容引起的,驱动上完就没事儿了

网友:
该回答的都回答了 来晚了 下次强沙发。。拿分走人。。。

网友:
换一换光驱或者换一换系统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