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945什么都拆了3.3V SB还对地短路,新手的疑惑,

楼主(2010-03-29):
一块ONDA的945GC小板,,3.3VSB对地短路,,1117的输出脚和第一脚也是导通的,1117拆了(他旁边的电容也拆了),IO,网卡IC,时钟拆了(它旁边8脚IC也拆了),为了知道那里短了,,南桥也拆了下来,,但还是短路 。这些IC周围的贴,也拆了一些下来测没有问题,
各位师傅,还有那里会3.3SB短路?北桥?
-*--------------------------------------------------------------
昨晚也测了一晚,还是没有测出问题,,现在所以元件南桥就接回去了,,,强行短接绿线,也是不通电,,,测ATX座没有明显的短路,,
A14还是对地短路,,那位朋友,能够帮帮我?我只想知道那里引起3.3VSB短路

网友:
加电看那个地方烫

网友:
估计是桥有问题了

网友:
2# wingslong 这板搞了一天,还是没有查出问题,现在所有拆下来的元件IC都装回去了(包括南桥),,强行短接绿黑线,,也不通电,测ATX座对地阻值不是地线一般都是一干左右,,

网友:
南桥都给我拆了,,你的意思是北桥? 3# 昨夜起风

网友:
那位朋友,能够帮帮我?我只想知道那里引起3.3VSB短路

网友:
网卡旁边有八脚的元件,有的话拆试一下

网友:
有5V直流电源直接加上3VSB,反正板上都拆完了就剩几个小IC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全部都拆了,A14还是对地短路,一直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BIOS 也是3.3v供电吧

网友:
网卡旁边的34602的八脚IC也拆了,一样 7# 盱眙桂林

网友:
呵呵,,这个方法不错,可惜我没有直流电源,如果有,真的我会放远一点,直接上去让他短路 8# wingslong

网友:
既然已经拆的差不多了,为了证实哪里短路了,干脆把所有的元件都拆掉保准能找到短路的地方,楼主太强悍了

网友:
检查板材有无烧焦变炭的地方?

网友:
查一下看是不是贴片电容有有问题.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听你说。1117也拆了。而且还是不能强行开机,那应该不是3.3vSB短路。是5V短路了,。看看5V是不是短路

网友:
BOIS芯片刚刚给我拆了,还是一样,,短路 10# 大修

网友:
1117拆了,也短路,,强行开机是在所以元件芯片都装上去时的。1117在板上,测紫色线对地是990欧。 16# 趁买内

网友:
嗯,现在我也是这样猜测,要么贴片电容就是基板短路 ,这可能性也大小了吧15# 吕金树

网友:
没有,,板子成色好新,是电源有问题烧坏这板的,,这个电源还搞搞费我另一块板,接上去,,马上通电,去了自检介面就黑屏,再也开不起来了,南桥发烫,新手的学费啊 14# 积琦

网友:
板子成色好新而且是电源有问题烧坏这板的。我觉得不可能是贴片电容短路,可能性很小。看看。南桥供电管。有没短路。查一下门电路芯片,实在不行。来个鬼子进村。。全面扫荡,不要把注意里一直集中在IC上。看看小的管子,比如三极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