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背光维修记录

楼主(2010-03-29):
今天收到了一款叫“京东方”品牌的笔记本(以前没听说过这款牛牌)  顾客说是开机不亮  看到这个品牌虽然感觉有点困难 但还是让他先放在店里了,等别的急活忙完了以后,拿起了这个本子,插上电源,触发,听见了“嘀”的一声,太好了!!主板八成没问题,可是屏不亮。仔细观察屏幕,隐约能看得见字,哦!!!!原来是没有背光啊 ,这下应该好处理了,不是灯管坏就是高压板坏了!
     找到大体方向以后,就要细致确定故障区域了,先把屏幕拆下来,这款本真方便打开后面的一个小盖子拿下屏线,再取下两颗螺丝后,屏就拿下来了,C壳和D壳等于没动过,真方便。
     拆开后,先用自己做的万能高压条点灯管,亮了 。断定是高压板的问题。找到了原来高压板排线上面的VCC19V  EN/ON信号 和GND后把通用高压板连接上  呵呵 插上电源应该没问题了  肯定是搞定了*(心中高兴)  可是插上电源后 开机    居然还是没有背光,不是吧?!难道是高压板的线路改错了 ,没这么低能吧  就三根线而已  仔细检查一下吧  !!
      先确定VCC19V 直接连在保险上,肯定没错  地线和螺丝空相连也肯定没错  难道是EN连错了  再次开机 用镊子把19V和剩下的ADJ和EN分别短路 完全没有变化  灯管依然黑暗  汗!!!难道是电压的问题,顺便测一下电压 EN上有3.3V电压  VCC脚上居然只有2.56V电压
取下排线那个脚上的电压又回到19V   晕死!!!!!!!!!!!到底还是主板上供电有问题 可能是电容漏电什么的,反正不管是因为什么 得拆本(真不愿意拆了 好麻烦啊)   翻过本子  看见后面打开的盖子底下有风扇 哦!!!原来CPU也在这啊,这下好办了,找到旁边有一个很容易碰到的MOS管(对天祈祷 一定要是CPUVCCCORE的高端管哦) 测量D级电压  真是19V  哈哈  一根电线飞过 开机 一切正常搞定了   这个故事讲到这了 呵呵  88

网友:
写了不少  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

网友:
你的意思是说,VCC有19V供电,一接上就只有2.5V左右了是吧,是不是被拉低了呢,电流不够还是怎么了,你真接用的公共端电压也可以的,本身灯管的高压条供电就是公共端转过来的,只要EN信号是开机以后跟显卡差不多同步就行了,没能什么的。
  就怕这样,高压条换过了,电压也正常,灯管一闪就灭。灯管用万能高压条点又没有问题。

网友:
EN 信号是 原装的 呵呵

网友:
修本还怕麻烦?

网友:
你这问题看似是高压板有问题呀!!

网友:
这么不太可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