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IKA UP6PEN 一上内存就掉电

楼主(2010-03-29):
UNIKA UP6PEN  INTEL 865pe 主板,四个内存插口,靠近CPU边上的两个不能插内存,一插就掉电,外面两个都可以插,且运行正常,插口内干净,供电都是正常的,怎么修呀。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有些主板插单条内存的时候有规定的  你可以用两条没测试先看一下  一条插在外面的槽上  再在里面槽上插一条开机试试  看能不能认到两条

网友:
机子客户拿走了,其实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突然发现读内存掉电后,2秒后会自动又启动,然后就不掉了,运行一切正常,因为客户拿过来的是点不亮,CPU不供电,换了PWM芯片就OK了,谁用修过或用的这个板子的,给个答案,怎么会掉电后自动又启动呢?

网友:
865板子4条内存槽不多见?都是上DDR1代的内存?换过内存试没?

网友:
晕,怎么会不多见,865PE支持双通道的全是四个插口,除非是848,和865其它都一样,唯一区别就是双通道的支持。

网友:
内存卡槽问题

网友:
四个卡槽一起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