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 联想品牌机的

楼主(2010-03-29):
一个朋友拿来一台联想品牌机  开始是主板无复位  测各项供电压  现在内存供电只有0.8V 连接的一个40N03的管子 G级3.3V正常   S级也是3.3可不常了 D级0.8    S级的电压是一个MSI的芯片提供的  测管子 G级和S级阻只有29  就找了个305换上了  在测D级2.6出来了 装上CPU和内存  顺利跑码了  在装上CPU风扇 不跑了 内存供电正常没变  最后  不注意百问不碰到了南桥  又跑码了  压桥 每次都跑码 加焊桥后  OK

网友:
第一次沙发   学习中…………

网友:
看来以后要多压下桥。

网友:
复位不正常先查供电,当查内存供电时发现不正常,查供电管,沿不正常的供电脚查, 发现问题管换,供电正常后还不跑码,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