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FO-780CN开关管发热

楼主(2010-03-29):
夏普FO-780CN传真机,开机正常,但是开关管发热严重,开机半分钟散热片就不能放手上去了,检查没有发现有元件损坏。电路图跟这个差不多,试代换过开关管、R7、R8、C3,也试过把R7、R8改小C3改大,也是一样。开机长时间不会烧开关管,但是传真机会死机,所有按键都没有反应。有修理过这方面的兄弟请指教一下。谢谢!还有该传真机每次通电使用都要清零才能使用,没清零之前是脉冲拨号的,清零之后就可以正常音频拨号了。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是时间会自动回到12点的,里面的内置电池也换过了。

网友:
你测输出的5V和24V电压正常吗? 教你一个通杀办法  把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换新的看看  开关管发热可能是那个大电容有问题

网友:
你测输出的5V和24V电压正常吗? 教你一个通杀办法  把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全换新的看看  开关管发热可能是那个大电容有问题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正常,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的,就是温度很高。400V电容和小电容都代换试过了,还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