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液晶高手,19寸联想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3-29):
手上有台联想19寸液晶,客户送来的时候是开机亮一会儿黑屏,经过测试发现灯管接口处发黑,判断灯管出现了问题,拆开一看果然灯管发黑了,更换灯管后,发现上面有一支灯管只亮了一半,下面的灯管两头比较亮,中间没那么亮。多点几次上面的灯光干脆有一根就不亮了。本想不管它,直接装上去,问题出现了:灯管会出现滋,滋的响声,客户肯定不能接受,重新拆开,考虑到有可能是灯管接口漏电或灯管质量问题,重新换了几根灯管,并特别注意了下绝缘的问题。可故障依旧。换上通用的高压版,灯管亮一下就灭了。直接换整套通用配件,也是亮一下就灭了。维修陷入了僵局,希望哪位高手能提点下小弟,感激不尽呀!!!!!

网友:
平时做2组测试的灯管现在就可以测试一下客户的电源高压板了,如果故障一样,说明高压板也有问题咯,如果没有那还是灯管吧

网友:
注意一个问题,你灯管上面的白色一圈圈的有没有放回去,如果没放回去两根灯管靠得太近就会发出声音有时还会不显示,看一下对你有没有用

网友:
同意2#的说话,先排除高压板和灯管其中的一个,就好办了,再者我觉得在换灯管的时候先不要装进去,先点亮考考机,还有就是看看灯管线有没有破,一步步来吧,祝你好运

网友:
灯管上的垫圈没装好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