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内存插下面的那个槽开机正常 不在报错

楼主(2010-03-29):
T61的机器  插上面的那个内存槽 机器开机不但慢 而且还报错
                  插下面的内存槽 4妙不用就了开机  不报错

网友:
先加焊报错的那根槽子试试看

网友:
强啊,不知道你说的是4秒进系统还是点屏!

网友:
是这样的,当用一根内存的时候,必须插下面的槽。

网友:
T6和X6的机器都有这毛病,认第一内存

网友:
4秒左右      显示THINKPAD

网友:
插两根内存就行,如像是认什么双通道.

网友:
你装上CMOS电池,,,插下面那条槽点亮进BIOS设置一下时间就行了,,,我原来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T61是这样子的,他会先检测第一个曹,不知道那个加焊的大哥是怎么想的。

网友:
真希望这里的高手多一点,别误导我们新手啊

网友:
我们都是新手多么希望高手们能正确的给我们回复
要不然会把一个小问题扩大化

网友:
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是人家设计就是这样的,有的板只有一条内存是,是要插在第一个内存槽才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