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笔记本不触发

楼主(2010-03-29):
接电源待机正常,为0.03  拆机测3V  5V均已经有输出。测开关上的pwr_sw有高电平,按下开关有电压的跳变,南桥和IO换过都没有用!

网友:
建议刷BIOS试试

网友:
不要上来就换呀,查它们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查时钟 复位啊

网友:
不开机时钟复位在哪测呀!

网友:
是啊 要现看看 开机的条件啊

网友:
电容 C255 换个看先

网友:
模晶振看开不开了,能开就是电容漏电

网友:
0.03是不是低了点啊

网友:
先查查 开机条件是不是都具备了

网友:
人家就是不知道要具备哪些条件的啊

网友:
南桥开机需要5个条件
:+3VSUS
PM-RSMRST#
+VCC-RTC
CLK
pm-pwrbtn#

网友:
摁开关键看看有没有电流跳变,再看EC上有没有电压跳变

网友:
查查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上来就动主板很容易故障扩大的

网友:
有可能南桥已经坏了  c255先拆了  再查其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