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了两块WD80G

楼主(2010-03-29):
今天做了件傻事,有人来买硬盘,说自己的烧了,是串口的,我这里只有并口WD80G,他买走用去了,过了几个小时拿回来了,死机,一进开机画面就不动了,我把硬盘拿下来,一开机,进去了。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也是不认,买的时候没当他的面点一下,也不好说是他弄坏的啊。只好在给他拿一块了,怕是板子或他电源有问题,先拿了块2G的试了一下,能进系统,开关几次也正常,测了下供电12.4V和5.37V,应当是正常啊,这才换上80G,装系统,测机,全OK。给他拿回去了。可没过一个小时又来了,他说回家亮了一次,进系统一会就关机了,在就打不开了。郁闷啊!一测,一样的病,又坏一块。客户也郁闷了,机器不要,卖给我了。唉,硬盘就算一人赔一块吧!因为第二次我也是没动脑啊!
这机器我把电源换了,上了2G小硬盘,测呢,目前还没出问题 。我想知道是电源坏了,还是主板有问题,我想应当是电源的事啊,可测电压黄12.4红5.37这也正常啊,电源金河田的。谁知道是哪个有问题啊?另外这两块硬盘还能修吗,大概是哪坏了,我只是会给主板换个是电容啥的。他的上一块是200G的,电路板上明显有一个四方的芯片,一个接线处烧了。

网友:
WD尤其是黑盘 电路板是非常脆弱的,多动一下电院接口 电路板就有可能烧掉 不转

网友:
今天又换了块WD20的破硬盘,还是用原机的主板电源,唉,就是没事,咋用这硬盘都不坏!难道是客户家里的电压有问题?可他也不能光烧硬盘啊,别的都没事,他自己烧的是一块希捷串口200G的。我烧坏的是并口的,都是在我这没事,他拿回家亮一会就烧了!

网友:
找专业修硬盘的作罢  。有亏得那钱找专业人  能修10个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可能是他家的市电有问题,比如地线带电,我想有可能烧硬盘。

网友:
接地不好~估计是静电破坏了。

网友:
不是修硬盘,是想找到硬盘坏了的原因,是电源,还是板子,还是他们家的市电有问题?硬盘是驱动芯片烧了。

网友:
去他家看看啊?只能这样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