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的AD地址线要怎么测呢,还有内存地址线,本人是新手!!

楼主(2010-03-29):
北桥的AD地址线要怎么测呢,听说要看对地阻值,要打在哪里呢,是北桥上的什么位置呢

网友:
用万用表直接扎线测量呗。

网友:
用 假负载 + 阻值卡 其上面都标示的清楚。测量 。再跑此线到北桥的背面 正面 就可以的。

网友:
我现在都不知道积分哪里搞..要下载点东西怎么弄啊,请指教。

网友:
多发帖,多在线,尤其发精品帖。

网友:
我都是菜鸟中的菜鸟如何才能发出精品贴啊。

网友:
怎么样才算精品贴啊?以后要多在线

网友:
上版主那里买打阻卡  看看能不能要点积分

网友:
北桥是不是要拆下来测呢,有的背面没有测度点,是BGA封装的

网友:
搞套基地的打值卡就可以了,方便

网友:
有些主板上有露出的线,没有的话,可以用假负载通过插槽判断。

网友:
假负载你们那里市场上看看有没有?没有去淘宝上淘一套来嘛

网友:
淘宝上还是挺便宜的

网友:
昏  基地好像有卖的啊 搞维修先带基地把工具配齐撒

网友:
小白观望中……

网友:
是不是内存上的AD 线。。。。。。。。。

网友:
我也是新手 但我从不测总线 也能修好90%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