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红绿块,还可以用吗?

楼主(2010-03-29):
我的一块120G希捷,有40多个绿块,10来个红块,浅红的。我使用了一阵了,应用正常,用MHDD扫过了,没啥效果。现在能正常用,也不慢,可我不知道能正常用不。别的商家有这种的,一般都是当好的卖,可我怕用不住啊,所以想问下,红绿块超过多少就不行了,或是有一点就应当修吗?
硬盘

网友:
如果不在C盘的范围应该是没问题。不给最后不要在此硬盘上存重要资料啊。会丢的。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
完全可以用 没什么问题

网友:
可以用 但定是砸蛋 什么时候坏不知道的 最好不要放重要东西 一般只有的硬盘 说坏就坏的

网友:
用mhdd扫描的时候选择remap可以把坏块写入g表

网友:
可以用的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样的 啊

网友(2010-04-30):
能用,不过别存重要资料!

网友:
只是速度有影响,但重要资料还是不要存

网友:
最好是不要用了!

网友:
用PQ分开有问题的部分,我的160g也是这样一直在使用,卖就不好了,免得吵.之前两个星期卖了一个40G卖的时候很正常,一个星期后说坏了,最终换了一个给客户,很纠结的.真的不知道他怎么搞的.

网友:
这种硬盘用了会引起资料损换,如果放数据建议不要用。

网友:
反级性修理可以解决问题,修理后直接分区格式化就可以了,用起来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