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0L02H的mos管能不能用06N03的MOS管代换?

楼主(2010-03-29):
新手求助!
我有一块硕泰克915的板子,电源部分有一个70L02的管子坏了,请问,能不能用06N03的管子代换。
求助

网友:
不能,低的可以用高的代,高的不可以用低的代

网友:
可以代 06N03几乎能代表上所有的N沟道MOS管

网友:
还是那种原则N代换N个。。P代换P的。。一般都能用的。。

网友:
勉强可以代换,看他的工作环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