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29):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块845杂牌主板说用一会会重启,经检查发现有时能正常跑码有时跑一半复位灯亮,测CPU电压只有0.98V不正常,一看CPU电源芯片是rt9241,凭经验可能rt9241第10脚电压不正常引起,测第10脚电压只有2.5v,只正常是5v跑线第10脚接一个702场管,拆下测是正常的可能是软击穿,换一个上去后10脚恢复5V,主板能正常跑码,经长时间试机一直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好经验!  多谢分享

网友:
复位不正常先查供电,查CPU电压明显偏低,查控制IC,IC的第10脚不正常,电压应该是5伏,因此查第10脚,发现跟一场管相连,换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