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x 跑2A或者C0,或者有时行有时不行

楼主(2010-03-30):
p4p800s-x 跑2A或者C0,或者有时行有时不行,已经 解开

            在所有供电正常的前提下,IO换过,不行,重做北桥不行。用带灯假负载测试数据地址线全部亮灯,很多人会都觉得,带灯假负载测试全部数据正常的话,都正常,但是这种板子往往不是这样的 ,

                                  最后大胆重做, 重做CPU座子,BGA封装 的,OK,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是不是扩孔,CPU针脚细,假负载的粗,加焊以后高温让它收缩了

网友:
V星的板子 BGA的CPU座子 多数都是这样

网友:
故障不明显先加焊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