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旭日150不触发简单修复

楼主(2010-03-30):
型号:联想旭日150
故障现在:有待机,不能触发
维修过程:按开机按键无反映,直接拆机发现主板被人修过上面,CPU核心供电芯片有焊过.因为通病就是那,先量待机电压3V,5V正常。
             再用万用表测量了开关上面有3.3V正常,开关板用欧姆档测是好的,接着量DBM南桥和EC的工作条件 +3VALW电压有 时钟(用示波器测32.768晶体有波形)基本正常,接着怀疑南桥虚焊,按着南桥还是没能触发,接着没办法老老实实查EC PC87591的工作条件,从论坛上面下载了图纸看,一个个条件查啊,查到EC的ON不正常   应该是高电位才有效的,查线路 看是不是有短线或者还是短路
因为对这个电路还不是很熟悉  没办法  还是在论坛里下了个点线图   才把这个电路跑通啊     跑电路过程中对照图纸把那个R364断开了      [fly]最后发现是那个D2双2极管到 触发脚6#给  段开了   直接飞线    量EC ON 正常了  触发 可以上电了  出现了LOGO  进系统一切正常[/fly]
   提问:但是最后还是不明白啊  为什么断开了那个电阻R364  我通电一下 再拔掉电源后量那个电阻的两端有一段竟然接地   等会再量又正常了  对地又不短路了  直接拆了电阻  量电阻阻值是正常的   电阻也不可能短路性损坏的啊   想不明白?
            我想这个主板应该是别人那没线路图就没修了           还要感谢下论坛里面提供的点线图才能把这个机器修好
  跑电路还不是很厉害
         需要点线图和图纸的找我        希望高手解释下我的提问

网友:
谢谢楼主啊,很好的学习了啊,我的同事也是接了一个联想150的是加电不开机正在查着呢。。

网友:
不是对地 是因为电路中还有电压存在 有时候刚拔电后测量mos管的g s极也是导通的 过会电没了 阻值也就上来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不是对地  电路中还有电压  问一下R364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r364是起分压的啊
和R363上拉电阻组成个回路分压

网友(2012-10-25):
这故障点还是挺好修的,呵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