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关于启动电阻

楼主(2010-03-30):
请问图中那一个是启动电阻呢???我跟着图跟到好乱,所以上来这里救助???小弟不怎么会,,请多多指教!!!

网友:
这个不好看,你还是走线吧

网友:
自己下载份图纸看下吧,网上有分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动电阻就是 你那个 EEL19变压器旁边的那个电阻   给RCC辅助电源启动的    我看你图上不是很清晰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在EEL16那个推动变压器 与 Q2字符左边的那个三极管之间夹的那个电阻   貌似是  红红黄金  应当是220K的大功率电阻  可能是启动电阻  如果这个不是的话  那就是RCD吸收回路的泻放电阻

那么启动电阻就应当是在  EEL19变压器 右下角的那个立式安装的大功率电阻了!

网友:
如果是长城的电源在红圈的位置,两个串联的大功率电阻!这个和别的有点不一样!匀压电阻夹在两个大电容中间的两个电阻!

网友:
启动电阻有辅助电源启动电阻和主电源电阻,不知要找那一个。

网友:
就是你拆了的那只开关管周围 通过一个电阻与正300v连接的那个电阻

网友:
与+300V电容极相连的一个几百K的一1W的电阻就是它

网友:
请问达人,我的ATX-300F4-PFC里辅助电源的启动电阻为660K,但有的电源却是220K或是其它的,这个电阻设计相差几百K不等,大点与小点有何分别?小弟是新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不要乱换元件  维修一般都换 同规格 同型号  同电压  同温度  一般新手维修不要随意改变元件参数。

网友:
还是搞不懂均压电阻和启动电阻的位置。分压的很多都在大电容附近,启动的大多在辅助电源变压器附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