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8I845无内存供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0-03-30):
接过伙计修到的主板说是无内存供电修不出来,接过板子直接查内存供电发现内存供电为0V测内存旁边的MOS管,D极电压为3.3V。测G极电压为

问题出在这里,跑线跑到

20脚,电压为0V,查W833301R工作条件6脚供电VCC为5V,17脚PWROK,此脚为电压为5V,如果为低则会导致此IC不工作,查18脚为0V连接一电容,难道这里出了问题,拆掉电容,还是为0V。在基地查了下W83310R的资料,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8685&highlight=W83301,继续查W83310R查到12脚S3
#居然为0点几V,正常情况下这个信号在开机之后应该为高电平,如果是为低电平的话可能会造成主板不上电!这个S3#是由南桥发出,送给IO和W83301R第12脚,量1T8712F-A GB 102脚也为低电平

难道是南桥坏了?修到这里才发现每次插上电源的时候都是自动通电, 晕!

短接开关将近10秒都没有关机,原来是开机电路出了问题,那么S3#为低电平肯定不正常?IO坏了?挑开IT8712   102脚,
测内存供电G极有控制电压了,12脚也有3.3V电压,内存供电也有2.5v了,不过只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测到,然后复位灯一闪就没电压了,确定是IO坏了,换!!换好后不自动上电了,还有IO  102脚也有3.3v电压了

上电跑码此板修复!!

维修总结:
1修到此板时一心围着内存供电修起,没有注意到开机电路的问题
2:此板故障是因为IO损坏导致自动上电,S3 #被拉低,导致W83310R不工作,因此没有内存供电!!
3:所以大家维修时还是要细心啊 ! 呵呵!!用手机拍的,照片大小没调好,所以有点不清楚,大家凑和着看吧,呵呵!!

网友:
希望我也能有楼主的维修水平,学习了。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是还是直得祝贺一下。

网友:
楼主对主板电路理解相当透彻,不然可能就跑跑就没方向了

网友:
楼主判断失误,这是上电问题,楼主去修内存电压,走了弯路,不过能修好说明技术还是可以的,要是我也会先修上电开机电路干IO,先简后难,图片和排版在清晰一点就好了。

网友:
无法评分只能顶顶

网友:
一直强调。维修最难的是判断故障所在----认清故障现象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恩。刚开始走了弯路,后来才发现,下次会注意的。传两个资料,有需要的去下载

网友:
水平就是高,我有块主板看了好多天了没啥进展,要给你早修好了 嘿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学习了。。。。一般人都会先查内存供电部分的,都会犯这错误。。。谢谢你的贴子。。。。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真清晰,看来理论掌握的很好。

网友:
问一下  LZ搞主板维修多久了  技术这么厉害

网友:
我一般遇到自动上电的,先看是什么IO,如果带触发的,就先摘io再看是不是还会自动加电的,如果还是自动加电的话,南桥坏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去了IO还能上电啊,除非VIA 和SIS吧

网友:
从你的身上可以看出基地远程培训的强大

网友:
像一般的人都不会去怀疑I/O,你如果不看测试卡还好。可能会想到I/O的问题,开机电路的问题,可是你看测试卡却不一定会说是开机电路的问题。LZ硬是靠站技术好,跑到I/O.怀疑到I/O的问题的。说明LZ技术很不错。反复查问题,很厉害

网友:
我今天修个富士康915的板,自动上电,通知工作,关机后不显示,但风房还转,各个电压也都还有。。。哈。。。
换了个8172F-A就好了。

网友:
看来理论,功底还是不能马虎

网友(2011-01-16):
顶一个 楼主技术很好 思路很清晰 但是就是一开始有点马虎 最终能找到问题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