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冒长城ATX-300P4-PFC快速维修一例】附实拍清晰大图!!!

楼主(2010-03-30):
这里同学又拿了个假冒的长城电源让我帮忙修下,他们卖的长城电源很多都是高仿的,不过质量还不错,目前就坏了一个,正巧现在那个厂家不做了,所以没有保修,让我拿来修一下!

我拿到手发现  重量还挺沉的,就称了下重量,足足1.25KG 赶上杂牌电源1个半的重量了(另一个杂牌的才1kg,去掉假冒的PFC电感就只剩下600g了)

看外观做的也不错,如果不跟我说是假冒的我还真看不出来----激光防伪标签  条形码  标签  外壳都做得很象  从侧面看内部做工也不错  不过他们现在销售的另一款假冒长城电源我一眼就看出是假冒的  里面的电容竟然用的是日本松下还有日本化工的低阻抗电容----长城向来就喜欢用国产的NICON号称“爆浆王”电容,倒是有感于假冒的电源用的电容倒是比原装的好,我同学说了 等有坏的时候再让我修----嘻嘻 到时候我也新鲜下用日系电容的假冒电源尊荣!

内部做工的俯视图  看样子还所可以  中规中矩 也不算很垃圾 用的零件质量我看还行!滤波电容用的还是台湾立隆的低阻电容!

言归正传
首先是通电检查  发现没有5Vsb 输出 自然电源也就不工作了  仔细听也没啥异常响声,  然后直接拆机, 观察内部保险管完好 其他零件也无发生高热的痕迹或者烧毁的痕迹!
由于没有输出电压  因此通电状况下检查给SG6105供电的那路电压 发现几乎也没有电压,这时我就怀疑是否待机电源根本没起振!
二极管档位在线测量开关管3150的eb结和cb结压降差不多不到1V  说明待机电源开关管估计也是正常的  这时候就有理由怀疑是否是启动电阻开路导致电源不起振。
由于启动电阻是两个470K的串联   如下图散热器和3150开关管旁边所示

在线测量不准  因此焊开其中一个电阻一端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阻值  是将近1兆欧,说明启动电阻正常!

排除了启动电阻的故障  继续检查电源的负载故障
观察电源的输出5VSB滤波二极管 如下图

采用了两个国产MIC产的1N5819并联----这个设计并不合理 因为一般5Vsb 输出电流已经有2A了  而且同学的这个电源装的是新电脑,所以5V SB估计平时已经满载2A  而由于是两个1A肖特基并联的  特性不可能很一致,遂在满载过程中 一个内阻相对低的管子估计工作电流已经超过1A 而另一个还不到1A 长期使用过流的那个二极管有可能会烧毁的!因此重点查一下二极管  测量后发现在线测内阻很小  用烙铁焊下一脚测 果然一个已经击穿了!
遂直接更换了一个1N5819----这里建议维修人员直接把两个并联的1N5819拆除 直接换个新的1N5822或者FR304  HER304  HER302之类的肖特基或者快恢复都可以,比两个二极管并联的可靠性要高,我是由于手头正好只有1N5819了 所以就直接换了一个上去!

这里电源就应当说是修复了,不过这劣质电源仿冒长城的样子放了个功率因数校正电感,而那个电感里面是个实心的铁坨,流过电感的线就是一根电线 我直接一拽就给拽出来了!如下图(假长城电源拆出的假电感 以及另外两个杂牌电源拆的假PFC电感  看来造假者还是比较用心的  好歹假长城电源的假电感还有根电线,那个杂牌电源里的假PFC电感 干脆连接线都没  就直接空空的放在外壳上!!!)

由于这个假电感的存在 不仅起不到校正功率因数的作用 而且影响散热   堵在了两个整流二极管的上面   估计散热不良也是导致二极管击穿损坏的一个诱因,因此我直接吧这个假电感拆除了  在电路板上把功率因数电感的位置短接上了!

看看这个假冒的功率因数校正电感有多重 284g呢 呵呵  分量都加在这里了!

这个电源为了增重  还在底部加了个钢板

我索性把装在电源底板下的配重钢板也拆除了 (由于钢板使用了万能胶粘上的,还比较牢靠,最后用起子撬了半天才撬下来) 这个钢板也有2两重

把电源的累赘都去除后  我又称了下重量 就剩800g了 不过这个电源散热状况良好后 估计稳定性更高一点了!

最后通电测试  果然电压全部恢复正常! 12V带载到100W也正常了!

网友:
呵呵,我前段时间去二手市场逛,自以为买到了一个长城ATX-300P4-PFC的正版“尸体”,当时现场上机是能点得亮的。回家后上自己的机,用everest监测,+5VSB只有4伏,其他各组电源都严重偏低。5分钟后死机。
拆开后,发现这是一个高仿版的假冒长城电源,所谓高仿版,就是严格抄板(PCB),严格按照原板元件数值、型号安装。仔细对照检查之后,发现有几处地方有差别:
1、风扇;
2、PCB板上缺了一个长城电源的小LOGO
3、点胶不是用的半透明硅胶,而是类似环氧树脂类的黄色不透明胶,而且稀稀拉拉的很难看,就像大....
4、电解上的nicon标识印刷粗糙,有山寨板之嫌。

板上的电解全爆。不过,看在+5VSB还有电压输出的份上,以后有时间有心情了再慢慢修。
+5VSB电压有否输出很关键,没电压输出,基本不用修了;有电压输出,就相对容易。

网友:
见过這高仿的·
当时拿货的时候 同行说是正宗的·
我看了只是笑笑··
呵呵·

网友:
呵呵,我前段时间去二手市场逛,自以为买到了一个长城ATX-300P4-PFC的正版“尸体”,当时现场上机是能点得亮的。回家后上自己的机,用everest监测,+5VSB只有4伏,其他各组电源都严重偏低。5分钟后死机。
拆开后,发 ...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正版的 不是山寨版~~   山寨版不会用那个 NICON电容   NICON电容是 尼康继峰电子有限公司生产的   不是那个日本尼康 和日本尼康NIKON没关系  也不是日本化工或者日本NICHICON!!  那个电容不爆就不正常了   爆了才正常呢!

回头我把我以前写的一个关于NICON电容的文章贴上  后来NICON的厂家还来找我了  说他们的电容后来做的都不错  不过以前做的比较垃圾也是事实嘛!

我同学现在做另一种仿冒的长城电源 我看了  做工还行  主要电容用的好  都是用的日本化工 还有松下的低阻电容  而且是原装电容  比真正的长城电源用的电容好多了!!!

网友:
来个长城真品的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国产的长城的不错   把输出的滤波电容换换就很好了!

要是进口的  以台湾的比较好   台湾在大陆生产的也不错  台湾人设计东西比较严谨  虽然也会降低成本  但是不会盲目的偷工减料   合理的偷工减料是正确的我认为!

比如我以前买过一批实达电脑的故障机拆机电源  是全新的ENHANCE  230W电源   10块钱一个 额定功率230w  国内厂商一般都标称最大功率或者峰值功率   比如长城的 350P4  额定功率就是250W

那个ENHANCE的 230W的电源 我印象当时弄个转接口  给  赛扬D的 或者  AMD巴顿3200都很稳定工作   估计按照设计 即便用在现在最新的电脑也没问题  因为正常的电脑功率不会超过200W  所以额定230W电源足矣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 长城的应当是真的  因为很少有厂家用NICON的电容  我专门有个文章写过这个电容 弄得这个厂家还找我呢   我说我没说错啊 以前的NICON电容质量是很差   不过大家别搞混  这个NICON的全称是 尼康继峰   和日本的尼康NIKON或者  NICHICON都没关系的!

NICON的早期电容的特色就是  容易爆   所以长城的电源用久了就是爆电容!

还有5V SB坏的电源不能就不修了 我觉得很多都是小毛病 比如我那个 坏整流管的  还是要静下心分析!

印象我以前买过好几台坏的显示器(不是洋垃圾 是那种单位淘汰的 外观倒是都不错) 想拿来拆零件 都是人家修不好甚至是 说高压包坏的   回来发现都是小故障  最后反倒是修好了 比如有3台21的  一台 DELL的  一台三星和飞利浦的  都是很小的毛病 仔细查都能查处故障点!

网友:
请问楼上所用的ncc、红宝石、三洋之类的正品电容哪里买的?我在这里就买不到正品,都是所谓的“国产红宝石”之类。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哈哈  我自己用的比较多 因为我自己做电源   所以我进了好多电容  我自己也卖   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所以我自己都用好电容~~  其实只要自己会挑就行  我一般都挑原厂原包装的   比如红宝石的袋装的是200个一袋    排带的是500个一盒  三洋的是900个一盒     主要要看屁股的密封橡胶的形状   每个品牌都有特色的 一般厂家不会刻意去开模仿冒的   假冒的红宝石我还没见过做的跟真的一样的呢    屁股都能看出来

还有就是系列号   假冒的经常打上 YK 和105度---看了原厂手册就知道了  真正的YK系列是85度普通品    YXA是105度普通品

要是用在电源上  用ZL  ZLH   MBZ  MCZ红宝石的比较好    我那还有极品的  红宝石MHZ  2700 6.3v  不过现在没货了 好像就剩1000多个了~~ 如果是日本化工  就是KZJ  KZG      三洋就是 WX  WG都不错的

反正买电源用的电容 也用不上红宝石的YK YXA系列的  毕竟不是设计用于高频电源的   所以呢  建议买ZL  ZLH  MBZ MCZ  或者其他品牌  比如台湾OST  TEAPO等品牌的低阻电容 质量也很好 而且没啥假货!

当然台湾的也有很好的 比如台湾智宝的  很多电容我也用   比如SC系列 还有 台湾OST的  RLG RLP RLA RLX  一般用在电源上RLG不错  RLA是极品指标     RLP  RLX不建议用 容易爆~~ 哈

网友:
那请问一下楼主电容替换是换容量比较大,耐压比较高的好?还是换回原值一样的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容量越大越好   内阻越低越好   一般不需要换耐压高的  换低的性能更好  我一般 都把10V换6.3V的 因为同样的容量 低压的内阻小  一般爆电容不是因为耐压而是因为内阻高在高频下损耗大引起的  我一般 5v  3.3v用6.3v的   12v用16v的电解!

网友:
回复 网友C:

哎呀 是版主要买电容啊  下次我帮你从北京发的  价格给你最低 呵呵我有一些规格还是很有价格优势的~~  不知道你在哪里  反正假冒的多 但是会挑的话 也能找到正品 不要买红宝石的 其他低阻的可选择的范围也很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 长城的应当是真的  因为很少有厂家用NICON的电容  我专门有个文章写过这个电容 弄得这个厂家还找我呢   我说我没说错啊 以前的NICON电容质量是很差   不过大家别搞混  这个NICON的全称 ...
引用 网友E:

1、PCB板在一级EMI后交流电源输入、辅助变压器、光耦这个三角区域,正版的长城电源会印有一个长城的商标,很小的,直径1mm吧。我手头两个正版的长城电源都有这个商标,高仿版的PCB板上没印有;
2、我说的是翻版的nicon电容(山寨品),而不是说nicon电容是山寨品。高仿版的小电解,套管印着nicon,但是跟我从正版电源上拆下来的nicon电解相比较,可以看到高仿版的小电解印字很粗糙。(对于印刷效果,我是很敏感的,因为以前的职业习惯)
3、我觉得nicon电解很不错的。我正在修的那个长城300S,我印象中是2000年买的,当时是配了一台P4 1.6G,然后这个电源就被我折磨了差不多10年,从P4 1.6G一直到现在的P4 3.2G+5900XT,常年在高温、超频,重负载甚至超负载之下工作。然后,这电源的大大小小电解,包括高压的和低压的,居然没一个爆的,连胀的都没有。我换下了用数字表测了,很多小电容只是容量有所下降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家用看不出来  如果你看看单位的机器 基本用了2-3年  各个都爆电容  都是NICON的电容  而且只有长城的  还有航嘉的比较明显    航嘉用那个BH电容也很垃圾     倒是有些不知名的小牌子 用的电容还可以  至少比NICON好 NICON的设计好了一样 到时间定时爆

我家里用的那个电源长城的电容也没事   但是 我见过的单位的  各个都爆呢!非常准!

网友:
这样的我还真没遇到呢。不过要是买新的就不要图便宜嘛,看下网上报价再去问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听我同学说  他们的下家卖给客户可是当真货卖的哦 价格也是真货的价格  所以看价格没用!!!

网友:
这个电源,自己装机的不会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 可惜很多电脑装机商都给装的这种的 有的机箱带原装的长城的 然后偷偷给你换了高仿的!!  这种事情不要太多哦

网友:
5VSB的整流肖特基烧掉我一般找一些半桥肖特基,坏了一半的。但还有一半好的换上去。。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的!  不过用普通快恢复也一样的   我实际使用快恢复 没有出现温升过高的状况  实际上  我做的电源  很多5V输出也用快恢复  用肖特基的还真不多 一个是肖特基价格高 还有一个是肖特基耐压低   吸收电路做不好容易击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的!  不过用普通快恢复也一样的   我实际使用快恢复 没有出现温升过高的状况  实际上  我做的电源  很多5V输出也用快恢复  用肖特基的还真不多 一个是肖特基价格高 还有一个是肖 ...
引用 网友E:

想问一下一般肖特基跟快恢复的相差多少钱一个啊?
SBL2040CT用哪些快恢复二极管可以代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1A的为例   1N5819  MIC的是8分   如果是快恢复  FR107是4分  价格差1倍

如果大功率的   用MUR1620之类的很多呢  都可以替代的!  价格嘛 差几毛

其实有厂家也用快恢复呢   比如我这有个电源 5VSB用的就是   PR3002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1A的为例   1N5819  MIC的是8分   如果是快恢复  FR107是4分  价格差1倍

如果大功率的   用MUR1620之类的很多呢  都可以替代的!  价格嘛 差几毛

其实有厂家也用快恢复呢  ...
引用 网友E:

我还以为你说用TO252封装那种喔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容量越大越好   内阻越低越好   一般不需要换耐压高的  换低的性能更好  我一般 都把10V换6.3V的 因为同样的容量 低压的内阻小  一般爆电容不是因为耐压而是因为内阻高在高频下损耗大引起的   ...
引用 网友E:

又学习了,如果换低压的,会不会爆呢!
LM339 +TL494   LM339+KA7500 那个是真的呢?

网友E:
我还以为你说用TO252封装那种喔
引用 网友D:

我前面说的是小二极管   DO-41吧  后面说的MUR1620就是TO-220封装的咯!

网友E:
又学习了,如果换低压的,会不会爆呢!
LM339 +TL494   LM339+KA7500 那个是真的呢?
引用 网友I:

电容用的好  不会爆  只要你别让电容过压   还有 KA7500B=TL494

网友:
楼主是电源的行家呀,想请教一下,怎样才能测出电源的功率呢?我有个台达的电源,用表测试各电压12V.5V都正常。接上硬盘就像供电不足了,在跳撞。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做什么电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J:

开关电源 充电器   变频器等~~  反正电力电子相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K:

拿示波器看下纹波  或者直接先换输出电容~  是不是用的TEAPO的电解啊  那个有的会隐性故障 换了试试看!

网友:
LZ...你专业做电源的吧..
你能说点儿方法去分辨真伪吗??我也买了一个假的长城300SD。。同楼上那位同志一样。。一接上硬盘,通电一到两秒就断电了。。不接硬盘就能点亮主板。。后来叫朋友买了个正品航嘉,电脑如常了。。
买电源总不能拆开电源看内部电路吧。。

网友:
内部做工的俯视图  看样子还所可以  中规中矩 也不算很垃圾 用的零件质量我看还行!滤波电容用的还是台湾立隆的低阻电容!
引用 网友E:

初級EMI都沒有了... 怎麼還算是中規中矩呢?! 尤其變壓器還滿迷你的 ~___~

另外台製電容我覺得只有智寶的品質比較好. 其他的品牌相信只有小廠敢用....

网友:
现在正品的长城电源多了个标志了,淘宝卖正品也有解说

网友:
我多是从品牌机里拆电源用····嘿···

网友:
长城电源的辅助变压器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2010-05-04):
正品的长城辅助变压器也是很容易坏的,特别是辅助开关管一坏,它就差不多了。

网友:
太谢谢了,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开机电阻在哪里,看过一些维修的,但都没有图,什么辅助电路,+5VSB电路都不清楚在哪里,看过你这篇文章,感觉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容量越大越好   内阻越低越好   一般不需要换耐压高的  换低的性能更好  我一般 都把10V换6.3V的 因为同样的容量 低压的内阻小  一般爆电容不是因为耐压而是因为内阻高在高频下损耗大引起的   ...
引用 网友E:

头次听说这种观点,受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是个新手哈。。我有个电源是个大风扇的好种,前些天拿这个电源试机,开始还能工作好好的,再后来试的时候,电源紫线无5VSB,绿线也无5V。我拆下后,发现C3150的B\C之间短路。后我找了一个C5027S,一样的故障没有改变。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