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快速维修一例】金盛POWER 380P维修过程(有大图!)

楼主(2010-03-30):
我有个习惯  坏的电源先刷刷灰尘  但是这个电源的确太新了   根本就没啥灰尘  所以就直接开始检查了!
这个电源也是我同学店铺里返修的    我拿来按照常规测试  通电发现5V SB没电压  (因为事先在我同学那里拆过上盖检查过,知道保险丝没烧毁,三极管外观也正常   从外观判断不出哪个元件有问题)      所以这时候就可以通电检测咯!

一般5V sb没电压无非两个故障  要不是电源没起振   要不是  电源出现异常状况保护了!

然后这时候要判断是哪里的问题   我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我在拔下电源插头的时候 听到 嘶嘶的声音  显然说明电源已经起振 那么一般这样可以判断是负载过重!   再反复插拔电源插头几次  都是如此 而且没有任何输出电压  说明待机电源已经工作了  是处于保护状态  !

直接拆机   检查  5V SB的二极管 一测  1N5822已经击穿!  那么这个必定是肇事元凶了!(这是个常见故障,估计厂家用的 5822实际耐压不够或者质量不好   一般肖特基都并联一个小电容吸收尖峰脉冲的,这个电源我看了下 的确安装有这个电容  而且容量1nF   可以说是足够了!如果二极管还击穿  就是二极管本身的质量问题了!

不过 不急修  先看看这个电源  拆机前我称了下重量  才1.1kg   比那个假长城ATX 300P4 轻多了  假冒的ATX 300P4有2.5KG呢~~

再看下图 拆开后发现  这个厂家也真够懒的  连PPFC 被动式  PFC电感的引线都不焊  直接放那一个铁坨(因为里面跟没没线圈 ,我用磁铁吸了下  就是实心的铸铁)
再称下重量   竟然  风扇  电源上盖还有假的PFC电感就0.5kg了 看来剩下的电源部分也就0.5kg咯~~  这个厂家真是为中国的物流事业做贡献   增加了货物的重量  把一坨子铁疙瘩从广东寄到南京来了!

来个俯视图  该电源采用WT7514L方案 倒是比较有特色!

一般这种电源5VSB没输出  首先怀疑的部分就是整流二极管(因为用的元件比较差 所以我经常遇到这里坏的电源)和启动电阻!

拿烙铁直接拆下来检测 果然1N5822击穿  由于手头没5822  而且5822怕质量不好耐压还不够 又击穿了!  所以我直接找了个全新的  FR304  换上去 因为以前这么换过一直用性能都挺好!如果换肖特基 一定要选质量好的  否则还会坏的   还有换好之后加上负载看看 整流二极管是否发热   如果一加负载发热 可能是二极管旁边并联的吸收尖峰的电容坏了 或者容量不够  这样长时间使用二极管还会击穿

换完之后 通电测试   电源都正常了   这个电源我仔细看了下 就是厂家拆的旧电源板子装的新外壳  所以看外观才显得新呢!

这个电源比较好修 主要是要 多听 多看  ---- 比如这例就是 很基本的 5V SB二极管击穿   而由于负载过重(几乎短路)所以发出低频的人耳可以听到的啸叫声音!

对于辅助电源采用的RCC电路 负载越大(昨天晚上写错了 我写成了"负载越小"了 这里纠正下)  震荡频率越低      并且电压下降也会降低振荡频率  所以在拔插头一瞬间     由于滤波电容的电压线性下降  从而 仔细用耳朵听你能听到一点   嘶嘶的声音 (正常空载的情况下 即便震荡频率较低  因为是空载 啸叫声也不是很明显  而如果负载有短路等故障 啸叫声就可能比较大) 这样就判断出了待机RCC电源的负载过重或短路   然后重点检查 变压器次级负载问题!将几个关键元件检查好之后 就知道故障原因---- 比如这例  直接换个新的二极管就解决问题了!

顺路补充下   大家修这类劣质电源的时候 如果PFC电感是假冒的 最好拆除   我就 把这些假冒的PFC电感都拆除了  这样还能促进散热呢  否则假的PFC电感在那影响内部空气对流和散热  是潜在的影响电源稳定性的累赘!

网友:
好家伙,都过了秤了啊,好象还挺沉的样子

网友:
不过杂牌就是杂牌,还是省了不少元件啊

网友:
是5VSB输出端二极管击穿?

网友:
楼主,过为啥过磅啊

网友:
这管一般很少坏哦。

网友:
杂牌都减肥过?

网友:
这个二极管是不是 一个芯片像负电源的一个推动二极管

网友:
杂牌电源常坏的一只管

网友:
电源的好坏标准能用重量来衡量吗?

网友:
的确很佩服LZ修电源的精神,都还用上电子称了。呵呵。顶你一哈

网友:
楼主为何用电阻来替换整流二极管

网友:
你说错了吧。LZ是用快恢复整流二极管.耐压400V.  I(AV)A3.0    I(Fsm)A200. DO--27封装,我应该没有说错吧

网友:
原来电源里就是那东西呀

网友:
楼主确实很牛X,维修思维和过程都让小生佩服!

网友:
连PFC电感都没有,修好了也能用吗。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烂的电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反正不是我用 我同学要我修的   再说了 现在没PFC电感的多了去了  我修好之后把假冒的PFC电感都给拆了  那个玩意没用还影响内部空气对流  所以都给拆了!  促进散热!

网友:
我朋友买的电源最不厚道,连铁坨都给省略咧。

网友:
我碰到这样的都是拆了拿配件

网友:
现在假的实在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再多一点维修经验就好了哦

网友:
以后看电源就先过下秤!重的一般要好点!呵呵!

网友:
雨哥好
不是啊 就是5V SB的整流二极管嘛~~

网友:
hwlianxi
哈哈 还有带配重的呢 所以呢 光看重量也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