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显示不完整

楼主(2010-03-30):
液晶显示器更换一块通用驱动板NTA91B板,刷了B170PW03 1440X900 DO6L 程序,屏型号是B170PW03的,刷了之后屏中间有5公分黑的竖条,两边图像分屏显示。

网友:
呀,这不是屏挂了吗?

网友:
用好板试一下,屏没问题再刷程序

网友:
有可以屏坏,你可先尝试换个通用板试下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
一般说来是程序不对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明摆是程序问题啊·
换个程序刷下·包治你这个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