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65gv-m8挑内存怎么搞?

楼主(2010-03-30):
前两天接一客户机器,说是进不了桌面 试机确是如此,遂从装系统 GHOST完后 重启装驱动花屏死机  反复几次都一样 后将主板拆下 细看DDR插槽有几个PIN脚 烧了 想是不是它的问题 便换了个槽 试机还是不行 后找个别的内存装上好了  初步判断是内存的问题 便拿了一超胜DDR400 1G的装上,晕  这个更差LOGO都过不了,原来还能过XP画面, 又重刷BIOS 不行 装上一南亚的都正常  原机器上的是一假货金士顿的  没招了  这种该怎么整?难道还要找内存匹配?大家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就 装原来的呀,,或者BIOS不对啊

网友:
你细查一下内存槽两边的排阻是不是有被烧坏的,内存槽的脚加焊一下。

网友:
同LS   顺便换下6.3的电容!!!

网友:
电压正常否,要测

网友(2010-04-30):
我遇到过主板刷BIOS后挑内存的

网友:
LOGO都过不了是否还存在别的硬件问题如硬盘光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