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S58CP外接有显示器,LCD黑屏。

楼主(2010-03-30):
型号:sony—S58CP,此机器本来是好的,朋友拿来让我给他升级,拆了四次机,前面两次硬件升级完后装上就能点亮,只是没有系统而以,后面因为CPU风扇有点响声,又给拆下来弄好了,正准备装系统,奇怪的问题发生了,液晶屏没显示了连背光都没有,我还以为是屏线没插上,又拆了一次,让我失望了,这时我接上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就因为这个故障,我无奈的加焊了显卡,但是故障依旧,我个人始终认为应该不是硬故障,屏线我都测过,接上屏线也测试过显卡的对地阻值。没问题。高压板上除了没有控制信号其它的电压全都正常,我没招了,望各位师兄指点。

网友:
高压部分去掉  测下屏的供电3.3V有没  有 用手电筒照屏幕 看里面有显示没  个人认为显卡没坏

网友:
x显卡烧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显卡没坏,故障在屏上或者主板到屏之间

网友:
屏我也点过,没问题,屏线也一根一根的对地打了阻值没问题。看样子只能更换显卡一试了。很感谢大家给予我的帮助。

网友:
量一下显卡LCD模块的供电和调节显示模式的开关,要是还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
显卡也换了,还是没戏。还有其它的办法吗/

网友:
既然你 什么都没有动
我估计索尼主板 一些有关于显卡的 什么 开关按钮 被你不小心 碰到了~!
请仔细检查,不要盲目 动显卡,  扩大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