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从台式面主板上彻底分离USB电路部分?

楼主(2010-03-30):
有一批联想机房机,管理员为了不让别人使用USB接口,就把前二后四个USB接口中间的隔离塑料片全撬掉了。
用了一段时间陆续出现问题。都是接上键盘就在出现LENONO的时候报警。不插键盘的时候提示没有键盘。我想把USB这部分电路完全除去。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

网友:
把接口焊掉

网友:
短路了。。别让金属片隔在一起了

网友:
把电感全下掉不就可以了

网友:
把5V,USB的断开,就行了。

网友:
这样碰线后会不会有什么芯片损坏。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USB有个保险电感 焊掉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设想只能拆开机箱才能实现,但需要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

网友:
对`````把接口焊掉

网友:
会不会是吧USB里面的铜片搞短路啦?还是拆掉保险

网友:
保险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USB 5V供电用刀片割断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