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19显示器求助(一闪就灭)

楼主(2010-03-30):
本人是显示器维修新手。 是搞主板/显卡的。。   现在显示器我已经打开了。 是三星19宽屏的,
故障现在是能看到桌面,几秒就灭了。。   可能是高压条问题。 请问怎么改啊?? 高压条那块已经变色了。。

网友:
先外挂灯管看看

网友:
像这种故障 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多  楼主要是配件的话可以修下原来的高压板 没有的直接改个通用的高压
那样省事
首先用外接高压板试下灯管排除灯管问题

网友:
如果只是该高压板的话,你找一个和灯管接口一样的高压条,在原板上找到12v,开关信号线,亮度线,地,接到高压条的对应接口脚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只是该高压板的话,你找一个和灯管接口一样的高压条,在原板上找到12v,开关信号线,亮度线,地,接到高压条的对应接口脚就可以了,
引用 网友A:

就是开关信号线。 亮度线什么不会找。。 大约多少电压啊? 高手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啊?

网友:
这种情况是高压板和灯管的事情!分别测试一下@!

网友A:
就是开关信号线。 亮度线什么不会找。。 大约多少电压啊? 高手能不能讲的详细一点啊?
引用 网友B:

灯管我有。 没有改好的。。   现在有高压条就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B:
灯管我有。 没有改好的。。   现在有高压条就不知道怎么改。。
引用 网友B:

是高压板坏吗?,,不知道怎么修就改板了,1:12V供电,2:开关电压3-5V(不知道可以试一下关机这个电压就没了)3:就是接地了。。这三个就好了

网友:
找到开关 地 12V

网友B:
是高压板坏吗?,,不知道怎么修就改板了,1:12V供电,2:开关电压3-5V(不知道可以试一下关机这个电压就没了)3:就是接地了。。这三个就好了
引用 网友C:

谢了。 我来试试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 那块都变色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上来说下好让大家学习下

网友:
还改什么呀!!直接淘宝上淘,也就6-7块一个吧!三星通病,多备点.

网友:
先外挂灯管,再查高压,灯管坏换灯管,高压坏修高压,修不了高压,就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应该事高压板的问题  保护啦!

网友:
这个应该很好修,试灯管,不行就换高压

网友:
三星通病很多,可引起的原因也不相同,也有不少是按键引起的

网友:
通病    换变压器就OK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爱问 -2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高压板,高压变压器故障力挺高

网友:
修好了吗,我感觉应该是灯管的问题,灯管老化,造成的负载平衡,使高压板保护,和LG1943的通病是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启信号是5V

网友:
三星通病. 直接换变压器就行了.

在深圳卖4块钱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