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S不开机

楼主(2010-03-30):
客户说是用东西动了一下USB接口。导致不开机,拿下来测,裸板加一个CPU,3V 5V正常,待机0.019,按一下开机0.026电源指示灯亮。把人为损坏的USB接口换了,把南桥做了。还是一样,把CPU供电芯片ISL6262也换了也一样。找不到原因

网友:
南桥换新的试了吗?

网友:
楼主可以说的更详细一点,几组供电正常不,阻值正常不?以便于各位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换个南桥应该就好了

网友:
USB口阻值正常。500多。都一样

网友:
有3V  5V怎么会还是南桥的问题呢?

网友:
如果USB组织正常  那就是桥挂了  换瞧吧

网友:
看一下USB供电芯片插上USB设备时5v电压是不是正常,可以把那个接口的供电芯片拆下来再试

网友:
电压没上全,查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