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Upgrade-760GX IDE复位电压低

楼主(2010-03-30):
本人新手,这块主板有时候能认到硬盘,有时候又认不到.
测量IDE口能复位, 复位电压3.43V,接下来我不知道该测什么地方 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
复位电压不低呀。。。。。。。。。。。。

网友:
你把各个焊脚重新补一下焊,仔细看下旁边的电容电阻是不是有接触不好的也补下焊,不行的话再刷个BIOS看看,我前天有块GA-K8VT890-9的主板只认一个IDE口,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刷过了,这个电压是正常的吗

网友:
我也有块华擎的主板..没有复位..针上有3.48  假负载上只有0.36  诊断卡有闪烁.....南桥旁边有个电阻822 也有跑变...阻值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