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无法调节亮度

楼主(2010-03-30):
用户使用HP NC6400,光感可以使用,系统重新装过,显卡驱动和快捷键驱动都是官方最新驱动,但是快捷键仍然无法调节亮度,是硬件出了问题么?具体是什么位置?背光灯管还是高压板?
快捷键
显卡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
灯管肯定是不可能,量下控制信号的电压吧

网友:
你如果确定快捷键驱动没问题的话,那你换个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林晨曦
原理能说下么?谢谢

网友:
把快捷键驱动卸载,我遇到过

网友:
zx820920
把快捷键驱动卸载还怎么调节亮度?快捷键是官方最新的了。

网友:
有这几种可能。屏上的码片有问题。在调节时高压条上的控制脚看看有无电压变化。如果没有的话,那就要查板这个信号了。如果有变化的话可以换根高压条试试了。

网友:
拆出来看下亮度控制角调的时候电压有无变化,

网友:
请问是独立显卡的吗,如果是独立的那就是显卡问题了,好像显卡是A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