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家无法装系统 无法进PE 换过硬盘内存

楼主(2010-03-30):
硬盘能认到 PQ 也不能进 请问下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磁盘有物理坏道了

网友:
这个你有以下几种可能:

1、内存质量不行。

2、北桥虚。

网友:
是不是新机器,改下接口

网友:
内存换过硬盘换过 不关他们的事情、

网友:
以前修到过一台到进度条的地方卡住的,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是不是就是挡在LOGO那里啊?

网友:
不是  其他都OK 也能用DM  不其他都不行、

网友:
南桥,以前修到过

网友:
可以试下按着南桥看看能不能进系统,要是可以的话就是南桥虚焊了

网友:
是什么笔记本?你挂到其他电脑上GHOST系统再接回去试试!

网友:
你慢慢排除一下吧  我绝对管它三七二十一先把南桥换了再说  都是高手换下排除还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