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3-30):
佳能Ichinafix110换了镜头组件后,如何调整?
佳能

网友:
你更换了镜头的什么组件??目前出现什么情况??对焦不清还是爆光过度??

网友:
这个镜头是开机伸出来后,就回不去了。佳能110的卡片机。

网友:
这个镜头我用3V电试了,能伸能缩,那镜头就不会有问题吧。应该是主板?

网友(2010-04-29):
主板上有个芯片可能是1801虚了,加焊后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