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MAX1632 求救

楼主(2010-03-30):
请问待机控制ICMAX1632 22脚供电正常 23脚SHDN有15v高电平 21脚VL内部产生5vBST电压只有2.3v 换ic后 刚开始有5v产生,但一会就芯片就发烫烧毁,21脚 5v下降到2.3v ,会有哪些原因导致屡烧待机芯片1632的?量过3v5v的上下对管都不存在短路现象,请教各位
芯片

网友:
你把MOS管一起换掉试试

网友:
查21外围元件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反馈线路出问题了

网友:
看18脚和25脚所接的升压二极管跟电容有没有击穿或漏电的

网友:
你量下外围器件正常不,是不是后级有大短路

网友:
把上下MOS管和电感一起换掉,MOS管有时候处于半击穿状态时量测不出来的一起换了就好了

网友:
bst升压二极管,还有外围ic用到ldo5的都要排查下 都能烧ic了 能用手摸出来

网友:
取下1632 别通电,然后 量21后极。电路, 通电会烧东西 。。。

网友:
仔细查下外围 是不是有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