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620Z进水无时钟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30):
板号:BIWA
故障:0.05-0.33A
维修思路:
   接修台ACER4620Z,客户说进水,同事接修。拆机后他没有做简单的处理而是采取暴力行为,用刷子带上洗板水用力的清洗进水的位置,我说你不要用刷子可以用棉球蘸点洗板水而进水的地方先不做处理,等修复后再做,他说没有事。接适配器电流跑到了0.33A,电流很低且CPU没有温度,要么是时钟没有,要么是CPU电压没有出来,直接说CPU供电芯片MAX8770坏掉了,我说你给我个说法,他说有供电,且这里进了水,这个芯片我们备用的没有,要发货,我说你量量CPU的条件是否满足,条件满足后没有电压我们再发芯片。测量MAX8770的供电,控制信号电压都正常,没有出电压,经他这么说我看看芯片还有个第8PIN,于是让其测8脚电压发现只有0.0V,怎么19V经过个200K的电阻电压变的那么低,量R152的对地阻值200K正常,那最大的嫌疑就是8770把电压拉低了,那只好发芯片了。
    芯片到后更换过,问题一样,这个时候我接修,在通电的时候我发现电流有的时候在重启,我用手摸了摸主板发现U34 1394发烫,把它吹下后没有再重启的现象,但电流还是停在0.33没有思路了,就问了下无边大哥,把情况和他说了下,他告诉我MAX87708PIN那端不是主供电,芯片本身没有自身的保护和8PIN是没有关系的,又给了点思路给我,同时在这个时候我把CPU装上量电感的电压发现有0.9V,我把这一发现瞬速的反馈给大哥,大哥说CPU电压出来了,时钟没有。原来高端的主板不上CPU是量不出电压的,我倒把这个给忘了。
我和同事说时钟没有,他说时钟那里也进了水,且时钟他更换过。时钟电路主要有OSC振荡电路、PLL锁相环电路、控制信号电路和驱动电路等组成。时钟芯片的供电正常后,由芯片的OSC电路提供给晶体一个稳定的电压,晶体产生一个14.318MHZ的固定频率,再送入OSC电路,经锁相环电路倍频,产生主板需要的各种频率,然后经驱动放大电路,使出相应频率的时钟信号。思路清晰后在看看时钟电路这块,这块电路非常简单只要满足供电就可以了,而MAX8770在正常情况下产生时钟开启信号为空脚,测时钟只有万用表,就是有示波器也测不好,直接测供电3D3V_CLKGEN_S03D3V_CLKPLL_S0电压为22V明显偏低,把与他们相连的电容都踢掉还是一样,找到3D3V转换3D3V_CLKGEN电路发现R318R317都是没有打料的电压就这样过来了?因为进水的机器又检测了外围电路没有发现什么,这个时候再考虑是不是还有别的器件导致拉低,打开图纸找到3D3V_S0给所有芯片供电的IC,均没有拉低,包括南北桥都是正常的,这个时候好办了,直接飞个3.3V电压过去,开机电流刷的上去了,接屏也显示了,进水的机器肯定是要测试的,裸板测试了几次没有发现问题就装起来了,没有想到装好后故障又来了而且故障不一样这次是电流在不断的0.05-0.46-0.05-0.46重启。。。。。
    发现问题的严重性了,就知道进水的机器不大好修,这个时候也只能是测测电压,所有电压都正常,一点思路没有,就考虑南桥北桥,北桥取下重置也是一样,就索性把南桥也给摘了,不过摘南桥后我没有装上,而是直接开机电流0.1几而且没有掉电,心想可能是莫个电压不稳导致的但是又测不出来,就把MAX8770加焊下,还是不行,换个新的南桥问题依旧。不过反复重启后最后电流定在了0.01,傻了,不触发了待机电压没有了!把问题扩大了,客户那边不好交差了,一下子碰到这么多故障又没有经验,休息了下。测了测产生待机电压的电感L16,L17均没有短路,就量了下ISL6236产生待机电压的条件,36脚有供电,1427控制信号有电压,初步判断芯片坏,找了个一样的芯片换后,在通电的瞬间拔掉适配器,主要看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待机电压正常0.05,心里窃喜可以触发了。触发后还是再不断的重启,就感觉这种问题不是我能修的出来了想放弃了,问了下大哥有没有思路了,因为他最了解我了,说不大好修,心里可舒服了,更加让我放弃有了信心。直接给老大说让客户换板吧,就这样又放了一天,第二天客户打电话又催了,老大说再修一个下午修不好就要考虑换板了,因为进的水多,老大让我再修修,就硬着头片再看看了,不过在无意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在通电的时候我用手摸主板上莫个位置的芯片发现电流上到了0.9几最后又跳到了1.7A,呵呵,问题找到了。断电看到手摸得位置是产生CPU电压的几个高低MOS管和几个电容,而这个位置刚好也是进水的位置,直接来个大搬家把他们全换了,再通电发现再也不重启了,接屏也可以显示了,原来导致重启的最魁祸首就是这几个东西,让CPU产生的电压不持续。测试两天没有问题交货。
    总结下:这个故障比较简单归根就是个时钟电压没有出来,飞个线就可以了,再把进水的地方处理干净就可以,要是给高手修通过示波器很快就能修好,而我呢,快修了一个星期了,差距还是很大的,看来脚下的路还很长,很艰难。发贴给同是新手的一点思路了,还有赚点积分了,很多精华的帖子因为积分低根本都没法看到。在此感谢无边大哥的技术支持和小贝花提供的图纸!

Extensa_4220_4620(G)_.pdf

网友:
我刚刚接了一个4620Z的机子,不幸的是客户在别人那里修过一次,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直接就上到0.24A,就一下就没有待机电流了,很无语,,,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电路图,研究一下子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学习了,理论基础很扎实呀。向楼主学习!

网友:
哇 原来靠山这么牛各大版主鼎力支持!~  不要半个月回来就好!~

网友:
呵呵 是啊 有无边大哥的支持呢 感谢无边大哥

网友:
这样的修机迷迷糊糊!思路不清晰!技术是要自己掌握,不可能别人帮修,不过能找到故障,还是值得肯定!

网友:
感觉LZ最后的话很好   自己的路真的还很长   慢慢学习   先赶到LZ现在的水平····呵呵
努力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