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看看 京东方 T3000 机器 提示 什么意思。

楼主(2010-03-30):
开机就出现这个。本人文化水平低。下面是在线翻译的意思
H8 VERSION:04.15.0B
1800 MHz Pentium 4-m With Mmx CPU
CPU Microcode Update Pev 016h Complete
L2 cache:512K installed--NOT ENABLED
8MB Video RAM
Insyde Software Plug-n-Play BIOS Ver1.17.01
WARNING-cmos CHECKSUM INVALID-RUN scu
FATAL-DMA CONTROLLER FAULTY

H8版本:04.15.0B
1800兆赫奔腾4处理器米使用MMX
CPU微码更新纯电动016h完成
二级缓存:为512k安装 - 未启用
8MB的显存
Insyde软件即插即用BIOS Ver1.17.01
警告无效的CMOS校验馏重罪
致命- DMA控制器故障选

这个到底是提示什么啊?机器开机就显示这个不能再往下了。机器的喇叭还不断地在叫。什么意识??????????

网友:
机器拿来时北桥和声卡都烧了。机器上是852GM的北桥。在论坛上看到852GM=855GM   但还是有点怀疑。吧852GM桥下的点和855GM桥下的大多数点打了下阻值。不庆对地的点两块板子一致。且每个对应点的阻值都差不多。故换上了855GM的北桥。机器亮了。声卡装和不装提示都以样。

网友:
你把键盘拿掉看看,怎么样。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你先刷个855GM的BOSS试下,看看行不,,,不行就换个852GM的吧

网友:
3# 新潮科技小俊 是光板点的